美格796FDII纯平显示器难加电启动修复一例

楼主(2011-10-01):
该显示器自己用的,性能好,三菱的钻石珑管。大约在03年买的,04年高压包就挂了,当时拿到维修站花了差不多200块修的,心痛啊。最近该显示器加电启动出问题了,开不了机,但电源指示灯是有的。启动成功后工作正常。

刚开始出现这个问题时,还以为是电源开关按钮坏掉了。多按几次按钮,能加电起来。到现在是,按下电源按钮后,可听到里面的高压的“嘀噔”的声音被拉长。如果此时等上10秒钟时间,再按开关钮关机立即再下开机,有可能机器正常启动,并且长时间工作正常。
如果启动不起来,时间稍长,电源指示灯成绿、黄色交替快闪。

处理也是很简单,打开外壳,目测在高压区后面一点的位置,PCB编号为C123,型号为25V 1000UF的电解电容鼓包。估计该电容是电源启动电路上的。前面开不起来等待10秒钟才能开起来,估计电容充电足了。

换了就好,此帖做一示例。

网友:
这个好弄点啊,我的几个就难了!

网友:
这个机子坏电容很少。一般都是虚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