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显示器只支持800*600

楼主(2011-10-01):
一台20寸显示器只支持800*600的分辨率,1024*768也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有那位大虾见过,显示器是新款。

网友:
  改了之后有什么提示没?

网友:
显卡驱动

网友:
重新刷下程序

网友:
估计是程序的事,不是新的吗???厂家应该换啊!!!放到别的机子上也是这样吗???

网友:
那就是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啦!或者你的电脑主机主板显卡输出问题!

网友:
换台主机试试不就知道是不是显示屏故障了

网友:
刷一下MCU

网友:
换台机子试试看,不行还是这种现象的话应该就是程序问题了吧!有这个设备的话就刷刷看,没有是新显示器的话就找厂家换。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DDC程序的问题

网友:
同意驱动板的问题,现在我的手里就有一台,1024.。。768以上可以显,以下花屏。

网友: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有的显示器对分辩率和刷新率是很挑的,按此显示器的最佳分辩率设置,同时注意刷新率一定不要调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显卡有问题,虽然设置里正常,但是它输出不正常。
一般新显示器不会出问题的,如果真确定是显示器问题,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