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10-01):
NEC 17寸显示器 开机一秒不到黑屏   重新开机一秒后又黑屏
             拆好的板上去也不行 估计是灯管问题 具体怎么判断...

网友(点评):
我从坏屏上拆下两个灯备用,遇到这种情况,把它们往板上一插,就知道是不是灯坏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通用高压板会改么?用单灯灯管分别点.看那个不正常就行了.

网友:
17 四灯的..把灯管取下来.点  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小弟刚开店不会修液晶 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找个通用高压条测下灯管就知道了,,这样灯管问题比较小,应该是电路问题,测查供电,保护,电路,注意观察黑掉时指示灯是灭了还是变色了

网友:
改个高压板 点灯管 看灯管是不是亮的.

网友:
自己做个外接灯管啊,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外接灯管点下高压板,看下会不会一闪即灭,如果等管常亮,就是显示器的灯管坏,在用点管器点下显示器的灯管看看那根灯管的电流和其他的不一样,不一样的为坏。

网友:
好热情 啊  谢谢给位兄弟

网友:
目前问题还没有解决   显示器型号是1770v  高手帮忙看看这个显示器是不是有通病  我拿30台回来目前有5台出现一样的症状了  就是开机一秒黑屏 在开显示器一秒到5秒又黑屏。。。谢谢各位

网友:
直接点一下高压条看是否点亮 如能点亮那就是驱动版问题   不能  换衣高压条就行了

网友:
我不怎么懂的   好像就是信号变频不了吧  不能传输给高压板

网友:
先要判断好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大家太热情了  谢谢

网友:
找个通用高压条测下灯管就知道了,,这样灯管问题比较小,应该是电路问题,测查供电,保护,电路,注意观察黑掉时指示灯是灭了还是变色

网友:
此问题的维修思路:1灯管(四灯管,任意一根坏或者老化都会出现此现象)在网上去买一个灯管测试仪才20多块钱,可解决,  2,高压升压电路, 高压块虚焊或烧掉一组,MOS 击穿,也会出现此现象, 3。驱动板返回电源一体板的ON/OFF 的开关电压3V或5V是不是一直恒稳的,  (注:此维修思路适合显示器开机,指示灯跟平常正常使用时候一样,如指示灯色在黑屏不一样的时候,情况是另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