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三星943nw通病 申请转正

楼主(2011-10-01):
前1个月接到一台三星19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指示灯闪 开机检查发现2个电容有点鼓包 16V1000UF的 本着试试的态度换了就好了 今天又遇到一个三星型号为943 一看还是那2电容鼓包于是又修好一个

网友(点评):
这个显示器的通病是高压线圈坏,

网友:
楼主很历害

广源电脑医院 -6 严禁灌水

网友:
电容鼓包 属于所有电子产品的通病,呵呵。

网友:
修多了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只要鼓全换。还有从下面鼓的一样。这些都是目测就很明显的。

网友:
哈哈  我上次也是的 和你同一型号 同一问题
看来是通病

网友:
我也是不管是板卡还是显示器只要电容鼓包的都先换了再说,我发现联冠代工的好多板子都有这个毛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不是三星的通病,是所有的液晶显示器的一个通病,你修多了,就知道了。主板也是有这个通病。

网友:
电容鼓包的通病,搞笑阿 = =

网友:
基本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会这样。

网友:
电容鼓包是正常现象属于所有电子产品的通病

网友:
我最喜欢这种情况了

网友:
自己用的943NWX跟这个差不多。也出现这个问题。确实是这几个电容坏了

网友:
这也算问题??还申请转正  晕死

网友:
那我早转正了

网友:
我碰到的基本上都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这样就可以转正啦!!!

网友(2014-05-14):
吸两个奶头,就想转正太没技术含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