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显卡做BGA主板变形

楼主(2011-10-01):
DELL 1310笔记本独显芯片G86-630,此芯片在主板正中间一做就变形,基本上可以说是板子报废了,
BGA温度:
上部:  L1   90   D1   55             下部:   L1    130   D1   100
           L2   160  D2   55                        L2    180   D2   130
           L3   190  D3   55                        L3    220   D3   150
           L4   210  D4   55
           L5   245  D5   90

请高手指教下上面的温度参数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哪里需要改进的
用的是shuttle star老款的BGA返修台

网友(点评):
换个BGA问题就会解决 现在三温区的 中间下风嘴都可支撑板子

网友(点评):
多练练BGA,不用太在意温度的,熔化了就拿下来就行了

网友:
搞个测温线测一下实际温度,,设置温度跟实际温度可能差别太大了,,注意校准机台温度,不然悲剧会继续...

网友A:
这板要把底温加高,下温低的,上温加高,就没问题的,我修机台了

网友:
实测下吧,太久没用了可能需要校准的

网友:
板子要拉直,

网友:
这种板本来就垃圾,商务机的板怎么都好做

网友B:
不可能啊,你是不是预热没开?这个气温,预热120度,5分钟以后开始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们做BGA的一般都烤板8小时以上,基本了没有板变行或是爆芯片的,板子要放平,架好,基本不会变行。

网友D:
这种板子太薄了,要在烤箱烤一天再做

网友:
那就悲剧了, 测温线坏了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啊,你是不是预热没开?这个气温,预热120度,5分钟以后开始加焊就可以了

那我的是先在烤箱里面110度考板一小时等冷却后再上BGA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BGA的一般都烤板8小时以上,基本了没有板变行或是爆芯片的,板子要放平,架好,基本不会变行。

烤这么长时间啊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要把底温加高,下温低的,上温加高,就没问题的,我修机台了

是不是底部温度要高些,板子才不容易变形

网友:
是的,下部要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子太薄了,要在烤箱烤一天再做

此板确实太薄,感觉DELL的就这机器不好做

网友E:
板子得放好 了   做的时候 鼓得时候压着点 ,。。,一般没啥事

网友:
要浪费好多电的,8小时。。呵呵,没试过,都是直接上BGA。有些板子就是易变形,质量问题。

网友:
不知道大家用的都是什么机器  我用的xxxxxx三温区的 那种  这种板子也做也不少了  没出过变形的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子得放好 了   做的时候 鼓得时候压着点 ,。。,一般没啥事

但板子大概是我见过的dell中最薄的一款了   做过两块   桥在正中间   一块上凸  一块下凹   比及郁闷 、
  有机会试试把下部温度打高些    谢谢分享

网友:
做过几次 都是放烤箱脸面烤了几小时 然后在BGA两侧上面放了两个重重的散热片 基本上不变形

网友:
下顶上压把板拉直回去

网友:
看來做這片板子要小心了!!

网友:
现在的天气,要注意做BGA前要给主板进行干燥

网友:
慢慢摸索了,搞废板子很正常了,只是对客户交代有点麻烦,呵呵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种机子,怎么搞现在都是内置白屏外接花,

网友:
板子本身太薄了,一做显卡就容易变形,可以将下部温度弄高点。

网友:
DELL 1310笔记本独显芯片G86-631,做BGA变形问题搞定
关键还是下部温度控制好 板子受热均匀了基本不会有变形的故障出现。
谢谢各位的帮助,小弟在此谢过!
小弟QQ:327986498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加QQ请备注

网友:
是不是温度太高 了!

网友:
温度曲线是虚无的。找个闭环测温的比较好。

网友:
烤板? 這在小量維修是不實際的方法. 而且就算烤板, 上BGA就不會變形嗎? 很難說.
有些板子就是容易變形, 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強下支撐的平坦, 在BGA過程中變形的時候人為適時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