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 【华硕k43by网卡驱动】支持XP的 谢谢!

楼主(2011-10-01):
谁有 【华硕k43by网卡驱动】支持XP的 备份一份发到我QQ邮箱:38110378@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
找了一个下午没有找到 支持XP系统的,只支持 Win7和 VISTA

网友:
搞个USB网卡 装一个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 让软件去找一下 看看找不找得到 只能这样了

网友:
上官网下吧,可能会有。

网友:
搞个USB网卡。。。装上上网用在线驱动精灵一般都可以打上驱动。。。

网友:
官网都没有还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