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碰到一台F31,花屏,蓝屏(已排除显卡,显存问题,没有断线)

楼主(2011-10-01):
今天又碰到一台F31,花屏,蓝屏(已排除显卡,显存问题,没有断线)

类似问题点如下两个专贴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8423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9097

后面的链接是我去年修过的一台机,当时烤了两天好了,到目前为止客户也没拿来返修,不知道有没有坏。

现在又遇到一台,估计这机除了显卡通病外,还有电容元件不良的通病,具体哪个,大家讨论讨论。有了结果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网友:
哥们,没人遇到这问题吗?怎么我 就遇到两台了啊

网友:
国庆都在家睡觉了?来看看啊

网友:
屏线有可能接触不好,你把屏线插上主板,屏线接屏的接口看阻值有没有都正常

网友:
没人来吗?

网友A:
换跟内存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跟内存看看吧

百分百不关内存事

网友B:
看看硬盘及相关电路

网友:
我觉得反反复复的多做做显卡

学修本 -10

网友(点评):
你这是瞎扯

网友:
应该先排除系统,然后才能去判断硬件,我是先装个XP试下,在装个WIN7试下。如果都一样就在搞硬件,

网友(点评):
不关系统的事,五百年前就装过N过了

网友:
坐等LZ结果!

网友C:
显存也会花屏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看硬盘及相关电路

凭什么说是硬盘及相关电路问题?

网友(点评):
求助也谦虚点,硬盘有坏道,或硬盘接口电压偏高偏低都会蓝屏!至于花屏我也不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也会花屏的哦

显存已经排除了。标题有写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也没有修好.换了多个显卡. 显卡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的现象. 最后东弄西弄的都没有搞定. 后来也就这样的还给客户了.

网友:
除了显卡显存相关电路,没其他好搞!

网友:
今天把显卡供电的电容全部换了,跑了三次3D没有问题。然后开了半天机就自己蓝屏了。重启白屏两秒钟后正常显示,进系统过程中就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凭什么说是硬盘及相关电路问题?

我一直认为花屏与蓝屏同属一故障引起,常规花屏与硬盘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才问凭什么,SORRY,口气重了。

网友:
今天把显卡核心背面的电容吹了一下,就OK了。现在 把这几电容换掉看一下。

网友:
温度过高了吧,我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更换大电容

网友:
我这有台T42的机器,故障和楼主差不多,也是用一会花屏,加焊显卡就好,不知道什么问题,显卡换过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事情不好讲呢

网友E:
蓝屏显示多少啊!A5?都被你查了,只有往BIOS上再考虑考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蓝屏显示多少啊!A5?都被你查了,只有往BIOS上再考虑考虑看看!

应该不关BIOS的事。之前一台莫名其妙的好了。是街道办的机,都不知道会不会后来坏了他们没拿过来。

网友:
屏线会影响花屏的

网友:
有没有搞 好啊?有花屏还是在显卡周围搞 的好

网友:
就这样好啦

网友:
显存电路的电阻坏了就会花屏的,而且常常画面很花,看不见图像。各种色彩斑纹,跟显存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