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HP G33 主板 在通电开机的情况下内存被拔掉后

楼主(2011-10-01):
一块HP G33 主板 在通电开机的情况下内存被拔掉后 ,再次上内存开机 ,走C1-E0 然后喇叭提示内存不过的滴声

偶尔换几条内存试 可以点亮,但是 按键盘 重启几次 则会 再次走E0 然后喇叭提示内存不过的滴声

检查过内存供电。电压正常 1.8V
目前怀疑 BIOS ,或者北桥问题。
请高手只招!

网友:
你只查了供电吗,还有内存的四个供电,六个时钟,两条系统管理总线都查查,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查SPD的3.3V

网友:
供电全都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