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笔记本的LED屏改成VGA接口做成台式机显示器用?

楼主(2011-10-01):
笔记本型号是华硕K50AB,主板挂了,修要花几百,没必要。但是屏还是很好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改成VGA接口的,谁能教我一下,感激不尽,我的QQ号是373126990

网友:
有通用板可用的

网友:
去买个通用驱动板,我们店都是做的这个做测试用!

网友:
拆下屏看接口类型。或查规格书。用2025、NT91B等板刷程序点成了。

网友:
其实你用通用版,买个那样的屏线,写上程序就行,我店里就有一样那样的,测试别的屏非常方便。。。

网友:
这机就算换个板几百也不贵吧。。。

网友:
现在换个原装板也不太贵,通用板也很便宜,屏线在测量时注意点,别弄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