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有小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1-10-02):
IBMT42本之前客户说是声音有杂音   拿来后装了遍系统就没声音了   插耳机也没声音   拆开量喇叭是好的   是不是声卡芯片坏了啊  可任务栏有小喇叭  驱动应该也没问题   请教高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在装一遍系统 试试  不行就量量  AC找找原因

网友:
在官网上下载驱动试试,不行的话有可能是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有小喇叭 不代表声卡驱动就不存在问题 下载个官网驱动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重装次吧!

网友:
曾经修到过一个朋友的T40,装好系统后发觉没声音,设备管理器和音量图标都正常,朋友说原来是声音正常的,无耐之下拆开大修,(想想设备正常认识,和南桥通讯没问题,声卡IC没换),测试喇叭,换接口,测试和更换功放IC。。。烦,一直没有成功。后来突然想到CMOS恢复出厂设置看看,结果一切正常,走了无数弯路,故障原因是如此简单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吧!再装一下试试。

网友:
可能还是驱动的问题,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我以前遇到好多装完系统没声音的,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你只不过装了一下系统就没声音了,那还是驱动的问题。用耳机不知有没有声音?

网友:
这种情况得换   功放芯片

网友:
回各位同行    系统已经装过好几次了  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   耳机也没声音 可能应该是声卡芯片或功放的问题吧   可换功放太麻烦   我找了个USB声卡   插上就响了    我把这个USB声卡装到了机器里面   用以前的喇叭  这样就免去换功放的麻烦了    不过6楼说的也有道理  我等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