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5.1主板问题

楼主(2011-10-02):
盈通AN5.1主板问题:多块主板,同一毛病,通电但CPU不热,那位高手请指导。

网友:
这样发贴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不热CPU没工作吧

网友:
CPU的供电都没出来吧?

网友: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吧

网友:
CPU不工作。电压检查了吗

网友:
会测主板上的几大供电不?

网友:
供电检测了吗

网友:
楼主请下次发展贴注意,要大家帮你,起马要写上最基本的故障现象和测量数据吧,你这样的贴下次再看到视为灌水贴哦,请注意,谢谢

网友:
供电。。。。。。。查过没

网友:
CPU不热 就是供电电路故障 楼主不妨先测试下CPU电压

网友:
先测下电压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杀桥就行了!!!!!!!!!!!!!

网友:
先测主供电呀。

网友:
CPU供电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