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1920黑屏故障

楼主(2011-10-02):
指示灯亮  灯管测试是好的 12V 5V 3.3V 都有 求故障点在哪里?????还要查什么地方??

网友:
   查高压板了.

网友:
这个你应该在不接屏线的时候开机看会不会白屏,如果会白屏那么高压部分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用通用板点下试试看。
这个板应该是高压板、电源板,和驱动板在一块的那种,我前两天修过一块,我把驱动板那部分用剪刀剪掉一块(你得看电路,别把其他地方剪坏了)然后用93A的通用板刷个程序,连起来。

网友:
12V,5V出来了,说明电源部分是正常的,接下就看高压部分,驱动部分问题的机率很小。
图为高板部分工作原理,12V是由电路部分提供过来的,经过直流变换电路到功率放大电路然后通过输出电路提供灯管所需要量的600V到1800V。其他PWM控制芯片,一级一级量吧!

网友:
电压都在,且正常,是不是屏线?

网友:
外接高压板看看

网友:
量下有没有高压启动电压,有的话就是高压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