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X260主板接地

楼主(2011-10-02):
我们单位一块戴尔GX260主板,插上电源后,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闪烁,测主板上的电源接口,发现第9(蓝色线)针对地电阻为零,怀疑电容有问题,将电容焊下来后测量电容没问题,在主板上再量电容的两个焊接点竟然是通的。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期待您的回答。

网友:
这是明显短路了,能不能说具体点,有图吗?

网友:
短路,看哪个发烫就拆

网友:
此支路短路了。在此路加个小电压,看哪个器件发热就拆哪个

网友:
短路啦!用万用表测测看哪个坏了!

网友:
短路了不妨用手去摸下原件,那个发烫就是那个坏了 拆下来直接换上再开排查其他问题吧!

网友:
看还有没有阻值。。有就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