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210-1049TU笔记本有线不能上网

楼主(2011-10-02):
1台HP MINI 210-1049TU笔记本刚能开机,但没有显示,电流能到0.48A左右,代码跑47,最后从官网上下载了个BIOS刷上去,开机后代码跑19,电流也又了变化,插上屏居然亮了,装上硬盘,进系统一切正常,维修结束。但现在有线不能上网,网卡能认到,也有驱动,网卡的二个灯也正常,橙色灯也闪,但无法打开网页,系统已重新做过了。但还是打不开网址,不知什么原因,请朋友们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MAC地址,如果没有的话还是要刷BIOS,或者用软件刷

网友:
BIOS有刷对吗???换个试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