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W68-L9VB4闪屏

楼主(2011-10-02):
长城的银白显示器L9VB4,开始故障为开机亮一下就灭,现在是更换了灯管,更换了高压,开机二十多分钟后,还会闪一下,随后闪的就会频繁了,是不是程序的问题?闪的具体表现为灭了即亮。

网友:
换通用板试试啊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吧

网友:
高压供电是否正常?说不定是前级的问题,或者外接一个12V试下

网友:
这就是一个外接12V电源的,谁能给个这个的程序啊,个人认为是程序坏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看看电源插头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屏闪的时候开关屏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个人感觉你应该查一下开关,。

网友:
这绝对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