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2000不触发

楼主(2011-10-02):
昨天接到一台惠普DV2000的机子,此机做过显卡,客户说用着突然就关机了。。再也开不起来,上可调电源代机在0.01A处,按开关没有任何电流跳动,拆机,量开关有3.3V,但没有5V。。。。

网友:
          查开机的几个条件.

网友A:
先看一下待机3V、5V有没有,有了就开始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看开关有没有高底高的跳变等等,你提的问题太笼统大家很难帮到你

网友:
EC块换过了还是不开机。3.3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待机3V、5V有没有,有了就开始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看开关有没有高底高的跳变等等,你提的问题 ...

有3V没有5V,EC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