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主板電容不小心折斷一線路 應怎樣接駁

楼主(2011-10-02):
換電容用烙鐡溶解電路板的石因接觸太久 導致折斷隔離一很幼細線路綫 不知怎樣接駁  請指點謝謝

网友:
用美工刀把两边断的铜箔上的绝缘部份除掉,然在飞线OK

网友:
用烙铁把多余的吸起来!

网友:
努力学习中

jian9369 -10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用那个吸锡线就可以接起来.首先把断线的两断的隔缘漆刮掉并加上焊锡.再用线辖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A:
问下大家换电容都是怎么换的啊,取下很方便,换上去好像很费劲哎

网友(点评):
烙铁搞定

网友:
刮开,飞线,难了。

网友B:
你是不是说反了??
我咋就觉得取下很难,焊上非常的简单了??

我的经验是,取的时候拿焊丝给脚上多加点焊锡,然后加高烙铁温度,一手拿吸锡器,噗一下就吸走了!
装的时候穿上电容,烙铁温度加高,一下就上去了!!想要看不出来焊接痕迹,就少上点焊锡,再上电焊膏!然后用天那水刷一刷,就很好了!
一般我都是这样搞的!
焊完后再有其他问题,直接拿到售后,售后都看不出来!

网友:
这是基本的焊功啊

网友:
如果断掉的地方距离很短的话,用刀片刮去两边的保护漆,然后直接上锡焊上即可
如果断掉的地方距离远的话,要用细的漆包线连线(飞线)。操作跟上面一样。

网友:
飞线是基本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大家换电容都是怎么换的啊,取下很方便,换上去好像很费劲哎

在旧板上,多练练手

网友:
查线路飞线

网友:
有一种叫导电银漆的东西,不知道你知道不,以前老师讲的时候说过,线断了,用导电银漆一涂就好了

网友(点评):
听说过 。。没用过。。

网友:
飞线,多练练烙铁

网友:
去看看饼哥的教程吧!就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说反了??
我咋就觉得取下很难,焊上非常的简单了??

焊工炉火纯青了,好像板子焊点上的焊锡饱满度都是一样的,这个也能把握准?

网友:
用刀片扣掉旁边的线路   再飞线飞上就行了

网友:
用刀片刮去两边的保护漆,然后直接上锡焊上即可  不行就飞线吧!去论坛找下资料

网友:
把两边线刮开,露铜丝,之后飞线!!!

网友:
先看下行不行,不行在飞了

网友:
楼主的图呢,,弄断那条线了啊?

网友:
挂电路板  飞线啊

网友:
刮开阻焊漆 涂上导电银漆 喷上阻焊漆 OK

网友:
刀头、堆锡,然后用脱脂棉沾松香水点一下,效果很好,基本看不出来维修过。

网友:
这活是基本功,熟能生巧。

网友:
换电容无论拆装其实都没什么难的,主要是多练习。我也是先在一脚上堆锡然后晃动电容就下来了,上电容也是一样,不过上相对容易点。

网友:
楼主,你焊电容留下的那两个奶子,很性感!

网友:
月饼的焊接教程很给力的,可以看看

网友:
      焊接技术....  饼哥有教程专门讲解焊接技术的。

网友:
楼主用锡枪的吧,那东西最好不要用。。弄不好就出现这情况。。

网友:
我也觉得电容取下易,装上难。

网友:
努力练习焊工,飞线

网友:
1.先用洗板水擦干净主板断线处  清清楚楚哪条线断;
2.用小刀把绝缘漆刮开 露出铜铂 洗干净
3.涂点焊油到铜铂 用烙铁上锡,准备根线 抽出根细铜丝,铜丝上油和锡.
4.把铜线找2个点焊住 或用胶水 胶带固定,再把线移到断线处 用镊子压着  用锡焊上 焊劳了,再把多余的2端线剪掉
多练练把 熟练的话 ,断多少也没关系全能连上!

网友:
本人没学过繁体字, 感兴趣 两个(线)字有什么区别, ?    楼主那里断的线可能是并口的线  用不上的话可以不接的,   接线论坛上有饼哥的教程,   细心点就能学会,

网友:
用小刀刮净后飞线就可以啦!

网友:
用美工刀把两边断的铜箔上的绝缘部份细心的刮掉,再用很尖的烙铁把断的铜箔焊上即可。

网友:
迅维网上有月饼的焊接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