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就不识别了

楼主(2011-10-02):
  U盘不识别了,能修复吗,清华紫光的

网友:
能修复,找个工具量产一下就好了

网友:
        换晶振试试看呐?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要先检查USB接口,确认没问题在做量产,不行在单独测试晶振,主控,,,,

网友:
U盘比较简单  就那么点东西 不识别 如果是无法识别的设备 你可以拆开看看主供电 D+ D- 的对地阻值合适不 然后看D+ D-到主控的电阻好着没 一般阻值很小 然后就是晶振及其谐振电容和那个1M或1.2M的电阻 晶振是12M的 可以从不值钱的读卡器上拆个 晶振换过还有问题估计主控有问题了 要是没什么资料也想自己折腾 可以买个无FLASH的空板 焊上 量产即可 如果有资料尝试换个一模一样主控的

网友:
清华紫光的,,一般都是假盘,,

网友:
一般不认大部分换个晶帧  就好了

网友:
有提示但不认盘,直接换晶振。

网友:
清华的,都很烂。我见识过6个,u盘,移动硬盘。。。全坏,没一个好的,永远不用清华的。。。

网友:
现在假货都太多了

网友:
初来乍到,什么是量产?

网友:
换晶振,量产

网友(2011-11-07):
     学习了 各位同仁

网友:
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就先测D+ D- 然后换晶振
插上电脑没有反应 主控坏 或者供电 接口有问题

网友:
晶振坏的比较多。

网友:
晶振或IC坏,实在不行就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