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不能进cmOSS

楼主(2011-10-02):
开机黑屏,1 2秒直接出现XP的滚动条 开机按那个键都不管用 F12引导启动也不行F8可以用 那位大侠知道原因?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其它地方也发了贴啊?这个在机子没有触发之前先按下F2,然后开机就能进入BIOS设置的啦。之后你也可以再BIOS里把快速启动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