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不能进BIOSS的问题

楼主(2011-10-02):
开机之后黑屏,1 2秒直接出现XP的滚动条 开机按那个键都不管用 F12引导启动也不行F8可以用 那位大侠知道原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456030&extra=

网友:
在触发之前按着F2,然后开机就可以了。当然之后你也可以在BIOS禁止快速启动,那样就会显示自检画面的啦。

网友:
南桥或者EC之前有一台DELL的A840和您相同的问题,换南桥好了,您南桥是什么型号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是不是键盘有问题啊

网友:
新家伙 才买来两天 拿来的时候能进 忘了改了那个选项就这样了,关机 点着像F1 F2 F9 F11 又是DEL等键开机都不行 不会扣电池这招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