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点亮液晶驱动板

楼主(2011-10-02):
本人修一台(液晶显示器放电影就会有抖动现象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2164-1-1.html )现在换了一块驱动板显示无信号,电脑却点不亮驱动板(插VGA没反应)是怎么回事?难道要刷驱动吗?

网友:
1,换VGA线
2,再换一块驱动板
3,重刷程序

网友:
换条VGA线试下吧..屏已经显示无信号..板子基本上 应该是正常的. 是好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你这是通用驱动板么??  怎么没见过呢  换个vga线试试 不好就去检查驱动板上vga接口处的芝麻管吧

网友:
能显示无信号说明驱动板问题不大,重新换一根VGA线试一试

网友:
他这块是乐华3331驱动板。新的驱动板应该不是VGA接口电路问题,关键在于程序要刷对应的型号的。还有就是此板支持多种类型的,LVDS,TTL都支持。只是要刷不同程序。先查下屏的参数吧

网友:
驱动板问题,再换一个试下了。我也有碰过这样的问题的,偶尔一次半次能显的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不对吧,。换一试试,vga线也试试。

网友:
MCU 程序不对吧。。看下屏参数  刷个程序

网友: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

网友:
能显示“无信号”了,程序基本能用了,程序不对的话,应该显示不出来,查VGA 信号输入电路吧,要么再换一块板

网友:
重新刷写一个程序

网友:
我看好像是你的VGA接口现有问题吧,或者接口有问题,找找这块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