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 电流 0.02----1.2----1.4.---1.2---1.09 后过几秒钟掉电。。

楼主(2011-10-02):
如题,宏基4520 电流 0.02----1.2----1.4.---1.2---1.09  后过几秒钟掉电。。求解

网友:
如果是67MV的3桥合一的话就重置桥一般都能好
要是独立显卡你把显卡板拆了不掉电的话就是显卡掉点的话还是67MV桥的问题

网友:
支持

网友:
已知条件太少

网友A:
是宏基A型号的还是TM型号的,如果TM型号的那么做北桥,如果A型号同楼上说的做,

网友:
只给电流不行的啊,能详细一点么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没有工作。把显卡拔下来重新插一下。

网友:
和我的有点相似啊。我的也没弄好,请热心人帮忙啊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6047-1-1.html

网友:
总共这个机器3和一桥问题比交多

网友:
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刷个BIOS先,再做北桥,看看

网友:
大家都知道了  桥的问题吧

网友C:
我还没见过电流有这样跳的。。。。。。。。。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一样啊!!!~~后来我做了一个显卡!!~可以了!!!~

网友:
是集成的,用风枪吹后每什么作用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宏基A型号的还是TM型号的,如果TM型号的那么做北桥,如果A型号同楼上说的做,

tm的,做过北桥没什么作用,时钟芯片发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见过电流有这样跳的。。。。。。。。。

看电流还以为是检不过显卡,一看是集成的

网友(点评):
前2天还修过,就是做北桥,你这样也可以换个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没有工作。把显卡拔下来重新插一下。

集显的,哪有显卡啊

网友:
AMD的吧?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后面的供电电容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电流还以为是检不过显卡,一看是集成的

换U没什么作用

网友:
宏基这种型号裸板要重启几次才能开机哦

网友:
明显是CPU那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