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P775-G会掉电

楼主(2011-10-02):
能开机,就是会掉电,有时一有显示就掉,有时要进系统才掉,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各位老大帮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你做好cpu散热再看看!

网友:
先查散热 然后外设 桥 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应该是散热吧,,查查供电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

网友(点评):
应该是散热吧!

网友:
散热为题吧

网友:
先从散热入手吧!换个大功率的CPU风扇试下、记得上电硅胶 再测量下CPU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