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心的P沟道场管

楼主(2011-10-02):
HP520的屏供电的一个P沟道小个场效应管烧了,没有同样的背板,想找个小个P沟道的管子壳真难,知道一般保护隔离是P沟的不过 那个个头太大!大家谁知道什么板子上有?

网友:
英业达板子上面的元器件有的比较特殊,上次为了找个小号LM393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你最好找个英业达的板子看看有没有,实在不行就只能用大的改了

网友:
单纯屏供电的话。。直接连接 D  S 极算了。。就是时序上一点差别 开机灯管就开始亮。。不过可以用

网友:
可以用3楼的 咱也这样 省时省料省劲

网友:
3楼建议不错

网友:
买呀,4411上有的

网友:
支持三楼意见!!

网友(2011-11-01):
8脚的P沟道场管可以用的,只是需要改动一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