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火影500wn 3070教程......

楼主(2011-10-02):
就是这个玩意儿,每次破解WAP时,都找不到密码,
握手包是个什么玩意儿?怎么设置握手包的,
求细致点的教程
或者强制修改别人无线路由密码的教程

网友(点评):
俺有个光盘的教程 全中文的而且很详细 要不?

网友:
这是逞网卡  接收无线路由信号的。 我用过可以破解无线路由密码。

网友:
这个应该带着奶瓶吧? 还要看看人家的无线是什么加密的。。。。。

网友:
BT3  BT4 都能破解的吧?  好像只能破解WEP WPA好像还不行

网友:
是啊,破解太难了

网友:
不只那位仁兄有成功破解的没?

网友(点评):
一代密码破一般几分种到几十分钟不等。。。WPA2获取握手包可用破解密码软件配合字典(这里的字典是指已经将常用的秘码集中在一个TXT或其它格式的记事本里)已达到快速破解。。目前中国还没有黑客做过这样的字典所以

网友:
破解路由简单的加密还行,复杂的没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