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不显修修一例

楼主(2011-10-02):
些机大伙都清楚了我也不多说!不过新手还是可以看看的,这机子是二修机!客户之前说是可以显的,显示之后卡死在硬盘自检的界面中,第二次开机就显示不了了,我判断为硬盘出现坏道和显卡空焊很好搞的一个问题!客户说拿到普通维修店他们报价太高所以才拿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估计他们报价应该是没说清楚把所有的问题都归一个价了!所以他们才不修的好的入正题!——拿过来的时候可以开机跑码档好像是85等下再确定下都修了一个月了的!没过60!显卡被加焊过!估计是之前已经修好了他们不修才出现后面的悲剧——由于当时手头没图!就先加焊下显卡试下情况还是不行,根据太过自信了手头上又有二个现货就换了一个!还是档85是49后完!后仔细观察有一个料板嘿嘿有新发现,看到显卡下面少了一个0欧电阻,补上,看了下跑码嘿嘿过了85到6042估计应该可以显了,不料上屏还是没一点反应,不过现在外接已经可以显了,屏上面一点反应都没有!手头上又刚好那么巧有一个屏上屏试下屏可以亮但是不显(足以说明这位大哥的高压板也坏了)中间的冤枉路就不多说了!单板又来个仔细观察又发现显卡下面少了个0欧电阻娘的这样子整人!又补了一个上去此机修复!还有一个高压板一个硬盘顺便帮装了个系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二修机子观察很重要

网友:
二修的机器很多被人"搞过“  楼主说的不错  仔细观察是必须的

网友:
有时候不用修,看都能看好,但几率很小

网友A:
这种客户就是欠这个  修好之后又不修了 这还算轻的 上次遇到一个被别人把显存下面的线割断了 修好之后(外接花屏)那感觉  欲哭无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客户就是欠这个  修好之后又不修了 这还算轻的 上次遇到一个被别人把显存下面的线割断了 修好之后(外接 ...

把线合割断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