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220外置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1-10-02):
我另外一台HP  NC6220本子。先是不能进系统。用手压南桥能进。后来把两个桥重新焊一下。现在什么都可以了。但插适配器电源不能开机(就是能触发,风扇能运转,就是屏不显示)。用电池基本上都可以,偶尔也不行,但重开基本都可以。适配器一次都开不了,不管装不装电池。请大家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谢谢。

网友:
有断线吧,补焊冲电IC,3V 5V测测PSID ACOK PACIN ACIN DCIN

网友:
把南桥拆了重置下

网友:
适配器不开可能和充电IC有关

网友:
这些时序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