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9S 待机电流 过大

楼主(2011-10-02):
F9S 显卡坏。。加焊后 显示正常。但是 通电 电流 会跳到 0.2A 可以 正常 开机 显示。。

测 待机是  SUSB#_PWR  为高电平。。SUSC#_PWR低电平。。这个不是开机后 才有的吗?

网友:
能开机不就正常了吗,再多测测

网友:
0.2A可以显示,有没搞错?

网友:
是不是那个三极管坏了,导致电压先起来了/

网友:
做显卡的时候有没有把元件搞走位了

网友:
刚插电。待机时。信号SUSb貌似没出来。。重点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