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低

楼主(2011-10-02):
一块磐正主板nforce4桥,cpu是3600+,开机无显示,vcore电压1.05v,上管G极电压1.74v,现在不知道从何入手,请给我大哥指教!

网友:
       对应的CPU电源管理芯片是多少啊?那个芯片有没有你所说的这个电压啊?有的话查其它的吧.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电源芯片是ISL6322之类的吧?

网友:
上检测卡跑码是多少 这样才好判断问题所在啊! 先查CUP供电看看是否正常 再进行故障定位!

网友:
看看,,其他地方电压

网友:
看看跑不跑码

网友:
不跑马的话  加焊桥

网友:
爱莫能助学习中

网友:
其他地方的电压都正常,现在是上假负载vcore是1.5V,上cpu的话vcore是1.05V

网友:
加焊北桥,要不就是桥坏了

网友:
你上CPU的时候测下VDDA看下多少``有可能是这VDDA电压被拉底了的响应``正常是2.5V
在CPU旁边的电感可以测到

网友:
CPU电压应该是对的,因为主板还没有满足启动条件,当所有条件满足后,CPU才会输出对应的VID,然后才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