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一台

楼主(2011-10-02):
下吊最前保险接40W/220V灯泡,通电发现灯泡一闪一闪的,伴随着高压起动的那种正常声音。
检查发现在WD2310FX行管短路,换一个好的,各种电压都出来了,只有一个7V在跳变,和声音一起跳,灯泡亮就变低,CPU 的供电5V,也在跳变5V-————1V变
在通电,发现先是正常3秒钟,然后又出现灯泡一闪一闪的,伴随着高压起动的那种正常声音,感觉是高压升不起来一起,这个是不是高压包也坏了。
找的图纸和这个不一样。

补充内容 (2011-10-4 17:06):
修好了,是行管击穿了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灯泡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好的了么??

网友(点评):
哥们太谢谢你了啊,真的是好了啊,我还说有问题了,以为还有短路,一直不敢上保险,都准备给客户说修不好了,看了你的说的,上保险一能电果然好了,我这是第一次修大屁股了,啊哈哈,你在我这里一定请你吃饭了!!!

网友:
换高压包,一般不建议换了,现在纯平不值了,卖垃圾还能卖个60,70块

网友:
你把灯炮拿掉上保险试啊。

网友(点评):
换保险好了呵呵

网友:
高压包坏了啊。老大。。木有维修价值。。
自己用的机器话,就丢在一边,慢慢等待一个废品机拆个旧高压包,再给你的机器修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