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1000开机白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0-02):
HP TX1000开机开几次就有一次白屏是什么问题。是南桥的问题吗?会是设计的问题吗??

网友:
显卡有问题啦

网友:
大多是屏和电压的问题

网友:
G6150的桥的问题,我修过,风枪一吹就会亮,要换北桥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机器,学习了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开起的时候跑几遍3D试试,如果是北桥一下就花了,或机,要是屏的话就应该没事

网友:
c51还不加焊????

网友:
焊下应该可以好吧

网友:
北桥应该是6150的,加焊一下。但是可能会返修。可以植个球。

网友:
换桥吧6150

网友:
很明显是供电不足呀。。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或有断线!

网友:
试试屏是好是坏,如屏好,基本就是它的北桥的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
集显的是应该是哪里问题

网友:
集显的你的桥问题可能性最大,当然也不能排除你屏线以及屏线接口的问题,这个还是要一个一个排除的

网友:
怎么可能是设计的问题 楼主真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