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接适配器自动关机,电池可以正常系统,(非常规故障)

楼主(2011-10-02):
HP v3000接适配器自动关机,电池可以正常系统
手头接了一台HP V3000的机器PM965+82801HBM+G86-630-A2的主板,电池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都正常,但是只要一接充电器过10秒就关机掉电,但是再开又是过10秒就关机,充电芯片的AC_OK是正常的3D3 ,可以正常充电!换过EC,BIOS,还是如此,求维修思路,

网友:
不装电池 试试啊!!!~~有可能电池问题呢~~!~

网友:
应该有短路吧,电流表跳掉的一瞬间没有变化吗。。。?

网友:
用电池可以正常进系统

网友: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也可以显示,显示到HP LOGO时就关机了,但用电池可以直接进系统,不会装机

网友:
应该是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兄弟,我HPV3000的我查到时问题了,R108的电阻坏了

网友:
再次谢谢太家了,在MAX8725旁边

网友:
EC判断适配器电流过大,也会自动关机的。R108电阻应该就与判断电流大小有关系。

网友:
检测适配器输入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