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544无电压输入

楼主(2011-10-02):
一台HP ZE2205不开机,经查MAX1544的V+为0V,是连到1个P场管AP4413的D脚,4413的S脚连电源,有18.5V,4413的G脚也是18.5V,想问下这个4413的G脚是哪个芯片控制的(线路是在2-3辰,看不见)
用的是原装的HP电源

网友:
这种机器应该要用原装电源的

网友A:
有图纸没,有图纸更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没,有图纸更好分析

有图纸的话我就自己查了,论坛里面的ZE2200和这个不同的

网友:
你查一下公共端有电压没,hp的机器要原装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