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 40 inter 开机不自检 .

楼主(2011-10-02):
惠普cq 40 i-o 进水 不开机 ,换同型号之后开机但是不自检  ,电流为0.35  ,求解

网友:
查电压,CPU电压应该没来吧

网友:
是啊CPU还没工作啊要查没出来的电压

网友A:
查查CPU ,看看CPU有没有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CPU ,看看CPU有没有工作

我知道U没工作,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U没工作,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没u供电你要查控制信号啊

网友C:
U的供电,及其芯片,还有U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U的供电,及其芯片,还有U本身

U测过没问题,控制信号在哪?

网友:
换个CPU 看看,不行 就上假负载,查CPU 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