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科脑ZX-945GCLM主板,没有用表.简单修复一例.

楼主(2011-10-02):
    此板拿过来是没有复位.先不用表测什么供电啊.只接用手去触摸板子元件.一会儿发现有个75232的芯片温度不正常.再用点力触摸.烫手.二话不说.风枪来了冷却之后上电很顺利的点亮显示器此板修复.   如果用表测的话恐怕没那么顺利修复此板.

网友:
晕  上来就一顿摸啊 不过你摸得挺快的 故障确定的也快  是不是3分钟搞定啊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秒杀.但是这个75232不爱坏啊很少遇到它坏的

网友:
呵呵,秒杀啊,问下,这主板上的电容是不是假固态的啊?

网友:
还有那三个大的,好像只是没有包皮吧

网友:
   那三个大的只是外面包装不一样,是那个电解电容.那些小的都是假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是不错。

网友:
感觉LZ挺走运的,也就这东西坏了

网友:
不太可能吧,75232本来就有点热,是比较热,个人认为不太可能。

网友:
传说中的摸死你,MSN。。。
BMW的老婆

网友:
MSN不错,我也常用

网友:
串口芯片一般不容易坏吧,

网友:
也遇到过几片75232坏导致不亮机的板子

网友:
串口芯片平时也不用。直接拆了不装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