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开机还没有到桌面就进入待机状态

楼主(2011-10-02):
dell m4040 开机还没有到桌面就进入待机壮态,按任何按键都没有反映,只有把开机键按几秒钟会出来一个默认帐户登陆画面.<系统是win7的>  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他那个电源适配器是19.5v    3.34A的能用20V  3.5A吗?

网友:
能用的没问题的你可以用别的 盘装个PX系统

网友:
没问题  应该能用的

网友:
先换系统试试

网友:
重装个系统,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2012-03-24):
重装WIN7 其他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