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上有干扰线

楼主(2011-10-02):
AOC的19方屏液晶,刚开机的时候有点连成的干扰线,全屏都是,但是进完系统后,就看不到了,变成两条斜线,有时就没有,有时有,屏线,VGA线都换了,还是不行,这是哪里的问题啊,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这个干扰啊,,,,,,么有相机,无图

补充内容 (2011-10-11 12:27):
用通用的点没事,就是一体板的问题,把电容都换掉,好了

网友:
你这种有无信号都干扰,大多是本机开关电源形成的电源干扰。

网友:
换一下主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是外接的就换一下电源换个12V5A的如果是内置一般都是电源板的电容问题

网友:
还是老实的换掉主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再看吧!

网友:
供电滤波不良,所有供电的滤波电容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
换换滤波电容吧

网友:
是不是高压对屏线放电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A:
我昨无修一台是主滤波电容故障引起的,电容外观正常,但是没有容量了,主电压只有20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昨无修一台是主滤波电容故障引起的,电容外观正常,但是没有容量了,主电压只有200V

万用表怎么测电容的正常与否,我这个万用表貌似测不了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排除屏的问题,电源的问题在一些

网友:
楼主应该先换台主机试下

网友:
好了没有说下

网友:
用个屏蔽罩,把电源屏蔽一下试试。。。。

网友:
换300V滤波  可能是灯管高压打火。

网友:
要是电源干扰就算了,要是环境干扰就在屏线后面加上铝纸,防干扰.

网友:
用个外置电源代换一下,可以排除好多猜测

网友:
拆机看电容有没有鼓了。和400V的电容

网友C:
是的 换下400V电容试试

网友:
电容漏电 换吧 不值钱

网友:
换换电容就能赚钱的事情真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怎么测电容的正常与否,我这个万用表貌似测不了
用表的电容档就行了,没有电容档可以用电阻档,对比正常电容测充放电,确定电容的好坏

网友:
换根原装的VGA线试下吧,不行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