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线路

楼主(2011-10-02):
我对跑线路不懂
有那位师傅可以教下
在下感激不敬
有视频更好

要多练习,自己琢磨

网友:
跑线路,没什么好办法,只有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磨练,找规律,刚开始可能很慢

网友:
很累人费时的工作

网友:
同样来学习的!

网友:
不会额 有好办法了 楼主记得分享啊

网友A:
          跑线路是从这个元件跑到那个元件上阻值为0就是相连的.中间遇到电阻的话就从电阻的另一端跑,看与哪里相连接如果遇到电容的话就不需要从另一端跑起.慢慢跑就会了.

网友:
跑线路有点位图就很简单了,主要的是要知道所跑的电路怎样工作 出问题会产生什么问题 跑通容易 理解难
我跑着跑着就迷茫了

网友:
很有同感。

网友:
慢慢跑就会了

网友:
会的不难,难得不会! 希望有知道方法的朋友分享下经验!

网友:
迷茫啊。学习跑线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是从这个元件跑到那个元件上阻值为0就是相连的.中间遇到电阻的话就从电阻的另一端跑,看与哪 ...

谢谢这位师傅解答
我就是不知道那条线是到那里的

网友:
那要看那个线与板子上的哪个相连。有的跑到里层去了。、就找不好办了

网友:
慢慢练吧...

网友(2012-02-09):
我也不会跑。。感觉跑起来很乱。。好像没有顺序那一样 在乱跑

网友:
慢慢来,要细心啊

网友:
跑线加我啊qq25067506,给你点实物跑线图

网友:
确实不错,眼前一亮的好文

网友:
我覺得很難,不過會堅持學習!!!

网友(2013-07-02):
跑的都烦了,一块板子与一块板子的都不同,比如5vsb到i/o

网友:
经验积累,多操作多练习,慢慢 就变成了条件反射,就容易多了。

网友:
经检查显示器指示灯正常,判断为主机问题

网友:
我也是 跑着跑着就断了 就找不到了 头都疼

网友:
找个板子,多跑几次就会了。

网友:
深有同感。兄弟坚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