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开机就断电求助

楼主(2011-10-02):
今天碰到一块主板,通电一会就断电,各位大大帮帮忙,指教一下
是一块杂牌的主板,G31的板
主板
求助

网友:
说的一点也不详细,估计没有人能帮你的,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有短路的情况,打一下各供电的阻值

网友:
插上测试卡,看有没有跑码,我碰到过一块班就是通电一会就断电。(客户说是小还在边上撒了尿,就坏了)插上测试卡,有跑码,来不及看清楚就关机了。后来用刷了一下,显卡槽就好了。

网友:
常见的是重启键坏

网友:
可能你还是说清楚点,我们才可以帮助你哈

网友A: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确定CPU有没问题。再把12V供电拔下看看还会不会断电。

网友:
有短路 各路供电查下

网友:
说明板子型号! 查下供电!

网友:
一般这种拨了4PIN能通电,在查供电

网友B:
供电场效应管 可以引起开机关机 一般内存供电 南桥供电 cpu短路 cpu供电管短路 都可以引起 开机后关机

网友:
查待机时候需要有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B(2013-01-07):
我的也是啊 12 v没插一样断 cpu 好的 求帮忙。。。。

网友:
CPU和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