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兄弟们的维修经验 那个风枪的温度和烙铁的温度 在N种情况下

楼主(2011-10-02):
风枪 吹BGA锡球球的温度  多少?      风力几级?
风枪 吹QFP封装的芯片温度 多少?  风力几级?
风枪 吹QFN封装芯片温度  多少?   风力几级?

烙铁拖BGA芯片残渣时  温度多少?
正常焊接时       温度多少?

还有的请补充 ...

网友:
这都不知道?吹锡珠无风,温度300,托BGA芯片我是用350.

网友:
我都用380吹,反正没坏,吹的时间长了就难说了,呵呵……

网友:
对于不同的板子都不一样的吧,个人掌握,有些板子极其容易变形。应该没特定的温度,另外风枪和主板的高度也要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