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Z装系统很慢

楼主(2011-10-02):
WIN XP WIN 7 32/64位旗舰版 ,进入不了PE ,安装系统超时,安装好系统好慢。卡机、还常常会死机。 可能硬盘有问题,检查无坏道。可能BIOS版本有问题
解决方法:到官网下载最新BIOS      support.asus.com.cn/download.aspx?SLanguage=zh-cn&m=X42JZ&p=3&s=256&os=17&hashedid=n/a    更新BIOS至307

网友:
说到最后是BIOS的问题?

网友:
都不知道LZ说什么?用软件测一下硬盘的速度。正常还要测一下CPU。我的机子以前也是这样,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哦, 谢谢昂,  BIOS问题, 第一次听到!

网友:
有这个可能,但多数是硬盘的问题,但你这个是特殊了点

网友:
用光驱还是U盘做呢?

网友(2013-07-19):
  我的本来不亮 现在加焊显卡亮了  可是不定时死机  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也是BIOS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觉得系统的问题多些,最好装回它卖音的系统,我们这上次遇到了几台了,系统不合适声音,网卡,无线都有报错的

网友(2014-05-06):
板子上的BIOS是4M  官网下载的是2M的  请问楼主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