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68667FG是什么芯片?中文名叫什么?找不到程序

楼主(2011-10-02):
有一台有问题的飞利浦的显示器驱动板是用这个芯片的,想重新写个程序试试,但不知道是用哪个程序烧的,烧录软件里是有个NT系列的,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它,还有不知道是用什么程序的?我的显示器是PHILIPS  190V1,麻烦有这个程序的给我发一个,谢谢。

网友:
是什么问题。有时不开机。热机黑屏都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是通病。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结果吗?

网友:
说说故障现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