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火线游戏全屏设置

楼主(2011-10-02):
故障描述:玩穿越火线和魔兽争霸的时候不能全屏
技术分析:显卡设置问题
解决方案:先把分辨率改成800*600,在桌面单击右键点图形选项进入屏面适配选择缩放全屏,OK

网友:
这是什么什么啊

网友:
win7 系统把

网友:
貌似是解决有些游戏全屏的搞成不全屏打起来好一点

网友:
楼主的解决方法,改来改去的还真麻烦,我遇到这个问题时,是用主板商自带的经过‘数字签名’的显卡驱动重新装显卡驱动就解决了

网友:
穿越火线里有设置啊    桌面的还是1024*768啊

网友:
好像与系统没关系的啊   我之前也有设置的啊

网友:
我整来试试看

网友:
WIN  玩穿越不把缩放调下 玩的时候一边没有图像  不知道楼主是那个区的 有时间切磋一下啊

网友:
不是有种改注册表的方法嘛

网友:
至今没碰到过,一直台式杀CF的
原来还有这种情况及这样的解决方法,学习了。

网友(2011-11-11):
早在CS时代就有这个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