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10不加电

楼主(2011-10-02):
一ACER471G本子只能拔掉CMOS电池才可以自动加电开机,开机后使用正常。待关机后用开关开机无法加电,待机电流49,按开关没反应。开关电压有正常3.3V -0V跳变

网友:
查下RTC电路把

网友:
在顶个  要下班了

网友:
查一下IO供电看正不正常

网友:
查一下IO看一下

网友:
在顶个  要下班

网友:
RTC。不开机时待机电压正常不?

网友:
楼主,你的毛病解决了吗。我手上也有个一样的机器。头晕中。

网友:
LZ开关排线好吗。我的是排线断了

网友:
RTC电路和IO电路问题

网友:
南桥和 RTC电路问题

网友:
开关排线
触发电路所涉及的元件
工件条件是否全都正常
有刷过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