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开机后电流跳变,无显示

楼主(2011-10-02):
HP4411S的
笔记本
开机后电流跳变正常,无显示,也无灯光,接外接无显示,用的是TI Mobility Radeon HD4330显卡,拿到板后重新显卡BGA后还是一样的,后换显卡OK,这可能又是4411S的一个通病。
笔记本

网友:
ATI 的卡很容易坏的,如果温度控制不好也会坏的。

网友:
4416S如果显存短路,会开机立马断电的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不显示的时候电流走到多少

网友:
要看是多少跳变呀,,有背光吗?

网友:
显卡很少坏得,我还没碰到显卡坏的。

网友:
内存过了没,会不会是BIOS啊

网友:
尤其是基板比较薄的,做起来温度一定要控制好,不然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