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维修一例,唯冠代工

楼主(2011-10-02):
闲来无事,把今天维修的经过发一下吧。
        一台方正FH980,开机正常,过十几分钟黑屏,黑屏后能观察到背光闪动但灯管点不亮,疑似电容鼓包,拆机后,发现电容正常,手触电容发现烫手,换之,再试机,故障依旧。
       不会是按键不良吧,把按键板拨下,再试机,故障依旧。
       有点麻烦,测电压,发现电压偏高,12V的上升到17V,5V上升到6.3V,看来是电压保护了。试换TL431,故障依旧,再换光电耦合器,测电压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确实给了个很好的思路,高压使电容发热,长时间发热引起故障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的没有见过

网友:
后极电压输出,要考虑反馈电路问题,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向楼主学习!!!

jlhdcwl -10 一天回复N个水帖,请好自为之!

网友:
这个要是对初级电路熟悉的话应该很好搞,不熟悉只能一个个的排除了

网友:
恭喜楼主大洋到手~ 呵呵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电压不正常,还有很多可能,比如说5伏,12伏取样电阻有问题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