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 A1260 不开机 求助有修过的兄弟 在线等。

楼主(2011-10-02):
不开机。 能听到光驱在转。 单单电源 不触发。 是这样的吗? 绿灯亮的。3 5V 有, 按键有3V
上电源 电池   电流插不插内存一样 1。5 A
第一次修苹果,知道的兄弟告诉一点苹果板子的常识,谢谢。

网友:
公共端  高端电压  12.5V  正常吗?  图纸上怎么是18,。5

网友:
已经解决。  图纸点图  在基地都有找。 查找时序都正常电压正常波形正常,最后 故障是H8值球OK  。
顺便鄙视一下,在基地求助  问题解决 不把修好故障写出来的同仁。
   更加鄙视一下, 求助中 问题解决  然后就回复 问题已解决   不把具体故障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