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脚位芯片如何拖焊

楼主(2011-10-02):
多脚位芯片如何拖焊,看到别人拖那些锡珠在脚位间来回流动,我一拖就和脚位连在一起,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自己的焊锡丝质量不行,还是自己的烙铁头不行,还是温度不够,还是……,

网友:
其实你要是把温度调高就可以了,再就是要快,不要把芯片弄坏 了,再就是焊油要好,但焊油不是主要的因素

网友(点评):
温度调高,一拖狠,焊盘就挂了

网友(点评):
老兄不要乱教啊

网友:
要加焊油才行的

网友:
多多练习就行了      功夫是炼出来的

网友:
把板子立起来。烙铁温度350.还有焊锡一定要好的。63的焊锡。

网友:
用新的松香 拖。

网友(点评):
用松香拖这么密脚位的芯片,也是会害人的,还是买瓶好点的助焊剂吧!别省那个钱!

网友:
我拖焊的时候,经常是最后一些引脚焊锡弄不掉,引脚之间连焊。特别是很密的引脚。

网友:
我一般不会用恒温螺铁,都是用45度最普通的烙铁,用尖嘴烙铁尖,热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开风扇。这个还是要多练习,没有的时候收几个烂手机来联系,只要你把手机那个IC拆得掉,然后装得上。所有的IC分分钟。最好是要买工厂用的那种纸胶布,把周边的小元件张贴起来,不然要玩完。

网友:
多练习。温度和速度都是靠熟练掌握的。季节变换也有影响

网友:
呵呵呵   这个谁都帮不到你    只有自己练   多琢磨

网友:
多多练习吧 我是用很多 焊油 才拖下来的

网友:
只是在于练!

网友:
每个人的手法都不一样,本人一般用松香水焊(焊点不光亮)快速来回拖,最好把板子立起来。

网友:
这是手工活啊  慢慢练出来的  该说的大家都说了  自己慢慢练吧  这东西没什么诀窍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技巧的

网友:
看饼哥的焊接视频,我焊接技术是跟饼哥学得,坛子里有,您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多拿几块板子练去吧

网友:
多学多练,达到一定数量就成了

网友:
你看的视频拖的都是引脚间距大的,像硬盘主控芯片这类的间距,没法做到视频那种效果

网友:
功夫是炼出来的o

网友:
好的烙铁——吃锡比较好,
好的锡丝——流动性比较好,
好的助焊膏——助焊能力好
好的定力——这个最关键,要不急不燥

网友:
多练就好了,再下一点BGA油

网友:
其实都不是, 是经验问题, 做多了就行了

网友:
用好的焊油+好质量的锡丝 温度调好 就可以了 细活

网友:
用风枪不行么?

网友:
掌握好技术

网友:
加松香 一定好脱

网友:
练习焊接不是一两天就能练好的。。慢慢来

网友:
温度过高电烙铁不粘锡,容忍损毁芯片,温度中等,不易使锡流动,加些焊膏能好些。控制温度(A控制锡与烙铁的粘合度,B控制锡的流动性),焊锡膏调节A与B。一切随锡走,熟能生巧。个人认为。

网友:
我也要多多练习。

网友:
其它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问大家成功的都是用什么牌子的焊锡,用什么牌子的烙铁头,用什么牌子的焊锡高?这几样齐了,如都没有焊好的话,哪就要苦练焊工了!其它关于牌子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问成功人是用什么东东的?

网友:
我也经常把脚焊在一起。呵呵。

网友:
温度调高再就是焊油再加功夫

网友:
建议用截面大的马蹄形烙铁头。。。吃锡好。。
同意楼主:
5.0
i5i5i5i5i5
同意楼主:
马蹄形烙铁头一次就能成功,刀头要好几次才行。尤其是QFN封装。

网友:
锡丝,一般选用什么规格的,质量比较好啊,我用的锡丝,感觉不太好,托笔记本的IC还行,一托主板I/O芯片了,网卡芯片了,就感觉不流动似的,温度调的稍高点也不行,云南产的锡丝。

网友:
多上锡,多用焊油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还得想法把焊锡用吸锡带焊下来,头疼,应该是功夫不到吧

网友(2011-11-05):
焊盘上锡处理好,焊膏很重要, 烙铁头不要沾哪怕一点点锡, 这个也很关键。

网友:
我是海量的松香去拖,还可以,就是有连锡也可以把他吸掉!

网友:
告诉你,是烙铁头的问题,基地买的AT306DH高频烙铁。。用刀头焊接没问题。。拖焊根本没法拖。(因为手里没助焊剂)。。其实拖焊。马蹄形烙铁嘴才是王道。。当然不是恒温烙铁那种小马蹄型。。是外热式40W-60W的烙铁那种。。。烙铁嘴截面大。。带锡能力强。。不需要加任何助焊剂。。加锡线即可。。。工厂人工焊IC。。全部都是马蹄形拖焊。。。。一拖即可。。刀头面积小了。。带不走锡。。要是工厂用刀头焊IC。。那等于找死。。。恒温烙铁除了防静电。。升温快。。可以焊接比较狭窄一点的焊点外。。没啥用。。性价比不高。。。什么回温速度快。。都扯蛋。。我60W烙铁都干不动的焊点。。你再怎么回温。。。也干不了。。当然修主板还是需要买个焊台焊小件。。在加把60W烙铁就行了。。。我干了10多年维修工作。。靠的就是一把60W外热马蹄烙铁。。秒杀一切。。狭窄的地方没法焊接。。我才用AT306DH。。。顺便说说306。。还可以吧。。最高温度和我60W烙铁差不多。。融锡速度没大面积烙铁快。。。。最后在说一点。。当你玩过稍微大一点的烙铁。。在用什么936之类的焊台时。。你会觉得好慢。。好累。。好幸苦。。。。。。。。。。。。。。。。。
i5i5i5i5i5
说对了

网友:
烙铁头一定要吃锡 还有焊油 烙铁温度控制在360就行

网友:
抹點助焊膏、在慢慢搞 一次是絕對搞不凈的 多來幾次 熟能生巧

网友:
我开始试验了一次,不怎么会,看来还真的多加练习啊

网友:
有人说把板子立起来,那焊锡岂不是都进脚位里面了

网友:
这样的东西是慢慢积累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弄的时候那个叫做惨不忍睹呀

网友:
冻天温度要高一些多练习就行

网友:
其实就是钱堆出来的。用好的焊膏和锡丝烙铁就好了。差的话就需要艰苦地去练才行。

网友:
温度控制,也就是焊锡的熔点,手上的力度,烙铁的角度,还有你使用的习惯。我焊的IO一般人分辨不出来是换过的

网友:
就是多上焊锡 围着针脚转 温度300左右吧 过热也会烫坏芯片的 多看看网络上关于焊接的视频吧 那么多的针脚还是用风枪比较好···要练习也得拿个小的练啊···

网友:
多下工夫,这个谁也帮不了你,经验大家都说, 接下来看你自己了!

网友:
只能是多练了。。。现在我也有你说的这问题,也在找方法。

网友:
每天练两个小时,坚持三个月就好了,我也是这样学的!!!

网友:
如有连的加点松香就开了

网友:
练习练习在练习

网友:
加助焊剂 板子稍微竖着点 还是 很好弄的

网友:
你不会还不会拖焊吧?这个是基本功哟!个人认为:1:温度要适当;2:焊锡丝要好点的,不要太差的;3:要加焊油。建议你拿些料板先练练技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