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6SW冠捷显示器画面横向抖动

楼主(2011-10-02):
显示器用了3年了,刚过质保就出问题鸟,开先是画面轻微偏红,我想可能是灯管老化造成的,不管它将就用。
但是现在屏幕有时会横向抖,像波浪一样,抖十几分钟停了一会儿又开始这样,一直周而复始。
我和同学把显示器换了用,结果用了3天,他用我的没出问题,我用他的也没出问题,怪哉。
排除是信号线与电源线故障是哪里出问题了呢??电源板??驱动板??

网友:
      电压不稳

网友:
拆开看看    猜没用的

网友:
接口问题,还有显卡也看下

网友A:
抖可能是灯管坏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抖可能是灯管坏了呀。

可以朋友用我的显示器这么久了却没出问题

网友(2012-04-20):
感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是VGA线老化了,去买了根镀金的VGA粗线再也没有出现过问题了

网友:
液晶灯管坏怎么都不会抖吧,crt抖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数据线接触不良,或者换个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