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泰信示波器1102CAL的使用

楼主(2011-10-02):
如图,我抓的是上管栅极波形,怎么显示的不是方波呢?需要怎么调?谢谢

网友:
没有说明书么?按AUTO键让其自动捕捉看看

网友A:
你这个,时基调在微秒级就能看出来。

网友:
我买了一台一样的不过还没开始用,看了说明书感觉好像看天书。

网友:
你的探头接地了吗?

网友:
扫描频率调的不对, 具体的调多少自个而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这种数字的和模拟的哪个好?

网友:
改一下时间就可以了 啊,。。默认的好像是2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时基调在微秒级就能看出来。

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哪个键是调时基的吗?谢谢

网友:
显波器买哪种最好啊,我也想买。

网友:
刚才把上管拆了再捕波形,发现有时候能抓到一连串脉冲,有时候却一点也没有捕到!而且有时候按了AUTO键后,发现反应速度很慢,很迟钝,量了个电压要等1秒后才能显示出来,关机重新开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哪个键是调时基的吗?谢谢

"EXT TRIG"那行字上面那个大旋钮,往右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T TRIG"那行字上面那个大旋钮,往右旋。

好的,非常感谢。明天我试试啊

网友:
呵呵,是ADS1102CAL吗?我在用这款呢!感觉挺好的。

网友:
对我这样的穷人来讲。这东西是奢侈品啊。努努力自己哪天买个玩玩。